pspice中,选用了HPOLY(流控电压源)之后,想要设置成u=(1/3)i^3-i的话,该在哪里...

楼主(2021-09-23):
Pspice中,选用了HPOLY(流控电压源)之后,想要设置成u=(1/3)i^3-i的话,该在哪里设置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
电源用vpulse 设置 v1是初始电压 v2是脉冲电压 tr=0.1ns tf=0.1ns td=0 这就是所说的方波哦 但一般还会用到占空比 占空比=pw 脉冲宽度/per 周期 设置多少就看具体要求了

网友:
多项式中, p0=p2=0, p1=-1, p3=1/3
设COEFF= 0 -1 0 1/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