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centos 怎么查看cpu 历史,和哪个应用占用比较高

楼主(2021-09-23):
想知道centos 怎么查看cpu 历史,和哪个应用占用比较高

网友:
    很久没玩了,忘光了

网友:
    菜鸟来打个卡

网友:
    用性能收集工具。如果是云服务器,云厂商本身就有。
如果是刀片机,管理控制台也有
    如果是一台物理主机,可以使用zabbix之类的收集,如果要简单,自己写个定时任务收集一下写入文件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