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报错pin name在PDB里面找不到

楼主(2021-09-23):
    自己新建的symbol,package的时候报错,pin name不在PDB里面。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PDB指的是什么?

网友A:
    Pin Name跟Part Number里面的不一样可能是你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Name跟Part Number里面的不一样可能是你改动了

找到了,名字后面多了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