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grep 命令

楼主(2021-09-23):
Linux grep 命令用于查找文件里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grep 指令用于查找内容包含指定的范本样式的文件,如果发现某文件的内容符合所指定的范本样式,预设 grep 指令会把含有范本样式的那一列显示出来。若不指定任何文件名称,或是所给予的文件名为 -,则 grep 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

语法
grep [-abcEFGhHilLnqrsvVwxy][-A<显示行数>][-B<显示列数>][-C<显示列数>][-d<进行动作>][-e<范本样式>][-f<范本文件>][--help][范本样式][文件或目录...]
参数:

-a 或 --text : 不要忽略二进制的数据。
-A<显示行数> 或 --after-context=<显示行数> : 除了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那一列之外,并显示该行之后的内容。
-b 或 --byte-offset : 在显示符合样式的那一行之前,标示出该行第一个字符的编号。
-B<显示行数> 或 --before-context=<显示行数> : 除了显示符合样式的那一行之外,并显示该行之前的内容。
-c 或 --count : 计算符合样式的列数。
-C<显示行数> 或 --context=<显示行数>或-<显示行数> : 除了显示符合样式的那一行之外,并显示该行之前后的内容。
-d <动作> 或 --directories=<动作> : 当指定要查找的是目录而非文件时,必须使用这项参数,否则grep指令将回报信息并停止动作。
-e<范本样式> 或 --regexp=<范本样式> : 指定字符串做为查找文件内容的样式。
-E 或 --extended-regexp : 将样式为延伸的正则表达式来使用。
-f<规则文件> 或 --file=<规则文件> : 指定规则文件,其内容含有一个或多个规则样式,让grep查找符合规则条件的文件内容,格式为每行一个规则样式。
-F 或 --fixed-regexp : 将样式视为固定字符串的列表。
-G 或 --basic-regexp : 将样式视为普通的表示法来使用。
-h 或 --no-filename : 在显示符合样式的那一行之前,不标示该行所属的文件名称。
-H 或 --with-filename : 在显示符合样式的那一行之前,表示该行所属的文件名称。
-i 或 --ignore-case : 忽略字符大小写的差别。
-l 或 --file-with-matches : 列出文件内容符合指定的样式的文件名称。
-L 或 --files-without-match : 列出文件内容不符合指定的样式的文件名称。
-n 或 --line-number : 在显示符合样式的那一行之前,标示出该行的列数编号。
-o 或 --only-matching : 只显示匹配PATTERN 部分。
-q 或 --quiet或--silent : 不显示任何信息。
-r 或 --recursive :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d recurse"参数相同。
-s 或 --no-messages : 不显示错误信息。
-v 或 --invert-match : 显示不包含匹配文本的所有行。
-V 或 --version : 显示版本信息。
-w 或 --word-regexp : 只显示全字符合的列。
-x --line-regexp : 只显示全列符合的列。
-y :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i"参数相同。

网友:
Linux grep 命令用于查找文件里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网友:
    grep 指令用于查找内容包含指定的范本样式的文件,如果发现某文件的内容符合所指定的范本样式,预设 grep 指令会把含有范本样式的那一列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