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打开约束闪退,有道友遇到过吗

楼主(2021-09-24):
    cadence安装ti的仿真插件后,CADENCE报错缺少DLL文件,重装CADENCE后就出现打开约束窗口闪退的情况,感觉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llegro,就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llegro,就可解决问题

不行啊,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同事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实在解决不了直接重装

网友(2022-09-30):
    1、管理员运行
    2、重装软件

都是不行的,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我装的16.6的,没打补丁,一打补丁,打开约束管理器allegro就闪退,解决不了,同事的就没事,估计是系统问题,现在都没打补丁

网友B:
    是不是装了有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了有道?

和有道有关系么?我们电脑都是不联网的

网友:
    个人经验而已,就是那种在在用allegro时可以按ctrl件调用的工具软件(比如实时翻译屏幕取词)时,大概率会蹦掉。

网友:
    win10就是爱闪退,我还正版WIN10专业版呢,换回WIN7 重新装软件就稳稳妥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