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覆铜与接地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24):
pads中,覆铜与接地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
网络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没设置好吧,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注意这个部位适当添加助焊剂焊接温度与时间要配合适当,要不然会出现铜薄皮损坏。

网友:
二种情况:
1、全局覆铜不与地相连,大概率是覆铜的网络选择不对或设置条件规则地线问题;
2、只有小部分覆铜不与地相连,多是覆铜的栅格设置不对或设置了禁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