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24):
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
  1、工作性质: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MOS管较小。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简介:
  一、三极管: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二、MOS管: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
  双极型晶体管把输入端电流的微小变化放大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大的电流变化。双极型晶体管的增益就定义为输出输入电流之比(beta)。另一种晶体管,叫做场效应管(FET),把输入电压的变化转化为输出电流的变化。FET的增益等于它的transconductance, 定义为输出电流的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之比。市面上常有的一般为N沟道和P沟道,详情参考右侧图片(N沟道耗尽型MOS管)。而P沟道常见的为低压Mos管。

网友: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网友:
双极型晶体管把输入端电流的微小变化放大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大的电流变化

网友:
    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