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元件怎么旋转45或任意度?

楼主(2021-09-24):
pads Layout中元件怎么旋转45或任意度?

网友:
45度目前不能直接操作,但可以通过元件特性中修改角度。任意角度可以通过此处更改或用旋转命令

网友:
Ctrl+I   任意角度
选中器件,右键  选属性  手输角度

网友:
    Ctrl+E+鼠标右键

网友:
    1、Ctrl+I   任意角度
    2、选中器件,右键  选属性  手输角度
3、点元件右键选择径向移动,一小格为15度角度,45就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