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能不能替代网络分析仪

楼主(2021-09-24):
ads能不能替代网络分析仪

网友:
网络分析仪是测试实际器件参数的,ADS是在做实物前仿真模型的,两者都不是用于一个范畴的工具,不能够相互替代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ADS是無法取代網路分析儀的,除非你有非常精準且完整的系統建模使之和實際的測試環境如出一轍;否則,ADS就是拿來輔助你的設計,以追求最理想的測試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