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嵌入式系统 它与单片机的关系如何

楼主(2021-09-24):
什么叫嵌入式系统 它与单片机的关系如何

网友:
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是一种“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计算机系统。与单片机关系密切,可以说凡事单片机作为控制器的产品都是嵌入式系统,当然嵌入式系统不仅仅是单片机的应用,还包括ARM、DSP等高级处理器的应用系统

网友:
单片机可以看作嵌入式系统应用的一种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