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ERROR--Less than 2 connections at node OUT.

楼主(2021-09-24):
Pspice仿真时出现的错误,怎么改?

网友:
一般是线没接完 比如你有个电阻一端没接 即使你那个端不用你也拉根线到来放着你去找到n01079 看是哪个位置 再解决有时候也有种情况 明明接了他说你没接 你重新建个工程把图复制过去 就好了

网友:
在out点至少要两个连接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