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里面需要挖空地吗?

楼主(2021-09-24):
晶振里面需要挖空地吗?$ X* H- V7 E/ S) ^

网友:
不需要的吧

网友:
晶振下面不需要挖空地,晶振需要进行包地处理

网友:
晶振不需要挖空,但是建议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网友(2021-10-26):
有的要求严格的,晶振底下不仅不能走线,电源层也要挖空,不过大部分都是只要不走线就行了,晶振包地是常识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