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 30M 以上的 PCB,布线时使用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布线;布线的软件功能都一样吗?

楼主(2021-09-24):
频率 30M 以上的 PCB,布线时使用自动布线还是手动布线;布线的软件功能都一样吗?

网友:
感觉手动布线比较好吧

网友:
自动或手动布线要看软件布线功能 的支持,有些布线手工可能会优于自动布线,但有些布线,例如查分布线,总线时延补偿布 线,自动布线的效果和效率会远高于手工布线。一般 PCB 基材主要由树脂和玻璃丝布混合 构成,由于比例不同,介电常数和厚度都不同。一般树脂含量高的,介电常数越小,可以更 薄。具体参数,可以向 PCB 生产厂家咨询。另外,随着新工艺出现,还有一些特殊材质的 PCB 板提供给诸如超厚背板或低损耗射频板需要。

网友:
感觉自动布线的原则就是把所有的线走通,别的它考虑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