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的legend输出字怎么设置字体大小?

楼主(2021-09-24):
这个程序中,我需要这么小的图,但是希望图中的字也希望小一点,请高手帮忙设置一下!谢谢!

function test
x=-2*pi:0.5:2*pi;
y=sin(x);
z=cos(x);
set (gcf,'Position',[600,500,250,200])
plot(x,y,'-ko')
hold on
plot(x,y,'-r+')
legend('sin(x)的轨迹','cos(x)的轨迹')
%其中[600,500]代表figure窗口的中心位置,[300,200]代表figure窗口的长宽

网友:
那是不是应该再加个大小显示的函数啊

网友:
h=legend('sin(x)的轨迹','cos(x)的轨迹');
set(h,'Fontsize',6);

网友:
3楼给加了个函数,我觉得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