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虚拟机软件自带的共享文件夹之外大家都用什么访问虚拟机ubuntu下的文件夹啊...

楼主(2021-09-24):
除了用虚拟机软件自带的共享文件夹之外大家都用什么访问虚拟机ubuntu下的文件夹啊,能进行修改。下载到设备的工具是win下使用的,但是编译工具只能在linux下,放在共享文件夹下编译的话会出现各种错误

网友:
那就在linux下用吧

网友:
putty.exe 工具,ssh登录上去,用命令看也可以,如:ls /var/

在windows上传本地文件到ubuntu
打开cmd,输入以下命令,修改正确后,按enter键后输入登录密码即可上传文件到ubuntu
scp .\index.html root@127.0.0.1:/var/www/html

网友:
xshell、CRT、xftp都可以吧,只要你会一些基本的Linux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