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三种类型

楼主(2021-09-24):
根据三极管三个电极与输入输出端子的连接方式,可归纳为三种:共发射极电路、共基极电路和共集电极电路;

三种电路的共同点:各有两个回路,一个输入回路一个输出回路,两个回路有一个公共

端,而公共端是对交流信号而言的。共发射极电路管子的发射极为公共端,信号从基极

与发射极输入,从集电极与发射极输出;共集电极电路则以集电极作为输入、输出的公

共端,它的输出信号是从发射极引出的,所以又把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称为射极跟随器。

1. 共发射极

                 交流信号从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发射极为公共极

原理:Ib---Ic---URc---Uce

特点:管子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位相反,用于多级放大电路的中间级,电压放大器。

            电流电压功率增益均很大。

2. 共集电极

                 交流信号从基极输入,从发射极输出,集电极就是公共极,又称射极跟随器;

原理:输出与输入电流关系:Ie=(1+β)Ib

            输出与输入电压关系:Uo=Ube+0.7V

特点:电流放大,电压跟随,射极跟随器,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

多级放大器的输入级、输出级、缓冲级。

3. 共基极

               交流信号从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基极为公共极;

Rb1和Rb2构成分压电路为基极提供偏置电压,同时Ucc为集电极提供偏置电压;

原理:交流信号从C1耦合到发射极输入,三极管放大后,经CL输出同相放大的信号。

             输出的是集电极电流,输入的是发射极电流,故电流没有放大作用。

             输入信号是加在正偏的发射结,阻抗低20~200Ω;

             输出信号是加在反偏的集电结,阻抗高100k~1M,电压放大倍数大;

特点:输入输出同相,电压增益高,电流增益低;输入阻抗小信号衰减严

重,不适合做电压放大器;频宽很大,常用作宽频、高频放大器和恒流源电路。

网友:
共射电路的电流电压功率增益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