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可以用来进行检查Pads丝印吗?

楼主(2021-09-24):
CAM350 可以用来进行检查pads丝印吗?

网友:
可以实现的

网友:
Pads在完成布局布线后要进行丝印的调整,这个步骤是全手工的,对于面积比较大,器件比较多的板子来说,调整得让人眼花,并很累,还会出现漏调整,使的丝印压在焊盘上面,做出来的板子就会出现焊接不良。而PADS 软件本身无法进行自动检查,这时我们可以借助CAM350 来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