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分类及其寻址方式

楼主(2021-09-24):
一. ARM指令长度及数据类型
ARM微处理器的指令长度可以是32位(ARM状态下), 也可以是16位(在Thumb状态下)
ARM微处理器中支持字节(8位),半字(16位),字(32位)三种数据类型,字需要4字节对齐(地址低两位为0),半字需要2字节对齐(地址的最低位为0)
程序的启动都是从ARM指令集开始, 所有的ARM指令集都可以是有条件执行的.
二. ARM汇编指令格式

{cond}: 指令执行的条件编码, 如EQ,NE
<opcode>: 指令操作符编码, 如LDR, STR
{S}: 决定指令的执行是否影响CPRS的值
<Rn>: 包含第一个源操作数的寄存器编码
<Rd>: 目标寄存器编码
<shifter_operand>: 第二个源操作数
ARM指令语法格式中,<>中的内容是必需的, 而{}中的内容是可选的

三. ARM指令的条件码域
大多ARM指令都可以条件执行, 也就是根据CPSR中条件码的状态决定是否执行该指令.
只有在CPSR的条件码标志满足指定的条件时,带条件码的指令才可以执行,否则被忽略(相当于一条空操作NOP指令)
每一条ARM指令编码中包含4位的条件码.位于指令编码的最高4位[31:28]
四. ARM指令的条件码域

五. ARM寻址方式
立即寻址: 操作数本身就是指令中给出.                                                                                                    例如: ADD R0,R0,#1              R0<-R0+1                                                                                                    ADD RO,R0,#0x3f        R0<-R0+0x3f
寄存器寻址: 利用寄存器中的数值作为操作数.                                                                                                    例如: ADD R0,R1,R2    R0<-R1+R2
寄存器间接寻址: 以寄存器中的值作为操作数的地址, 而操作数存放在存储器中.                                          例如: ADD R0,R1,[R2]    R0<-R1+[R2]                                                                                                    LDR R0, [R1]  R0<-[R1]                                                                                                    STR R0,[R1]  [R1]<-R0
基址变址寻址: 将寄存器的内容与指令中给出的地址偏移量相加, 从而得到一个操作数的有效地址            例如: LDR R0, [R1,#4]  R0<-[R1+4]                                                                                                    LDR R0,[R1,#4]    R0<-[R1+4],R1<-R1+4                                                                                                    LDR R0,[R1],#4  R0<-[R1],R1<-R1+4
多寄存器寻址: 一条指令可以完成多个寄存器值得传送.                                                                                      例如: LDMIA R0,{R1,R2,R3,R4} R1<-[R0],R2<-[R0+4],R3<-[R0+8], R4<-[R0+12]
相对地址:基地址为程序计数器PC的当前值,偏移量为目的地址和现行地址之间差的基址变址寻址,将PC的值与偏移量相加之后的得到的操作数的有效地址.
      例如:   BL NEXT
              ...
              NEXT
              ...
              MOV PC,LR
   7.  堆栈寻址:
           递增堆栈: 向高地址方向生长
           递减堆栈: 向低地址方向生长
           满堆栈: 指针指向最后压入堆栈的有效数据项.
           空堆栈: 指针指向下一个要放入数据的空位置.
        例如: STMFD R13!,{R0,R4-R12,LR}  将寄存器列表中的寄存器(R0,R4~R12,LR)内容压入堆栈
              LDMFD R13!,{R0,R4-R12,PC}  将堆栈内容恢复到寄存器中(R0,R4~R12,PC)中.

网友:
大多ARM指令都可以条件执行, 也就是根据CPSR中条件码的状态决定是否执行该指令

网友:
    程序的启动都是从ARM指令集开始, 所有的ARM指令集都可以是有条件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