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ispell命令

楼主(2021-09-24):
Linux ispell命令用于拼写检查程序。

ispell预设会使用/usr/lib/ispell/english.hash字典文件来检查文本文件。若在检查的文件中找到字典没有的词汇,ispell会建议使用的词汇,或是让你将新的词汇加入个人字典。

语法
ispell [-aAbBClmMnNPStVx][-d<字典文件>][-L<行数>][-p<字典文件>][-w<非字母字符>][-W<字符串长度>][要检查的文件]
参数:

-a 当其他程序输出送到ispell时,必须使用此参数。
-A 读取到"&Include File&"字符串时,就去检查字符串后所指定文件的内容。
-b 产生备份文件,文件名为.bak。
-B 检查连字错误。
-C 不检查连字错误。
-d<字典文件> 指定字典文件。
-l 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字符串,结束后显示拼错的词汇。
-L<行数> 指定内文显示的行数。
-m 自动考虑字尾的变化。
-M 进入ispell后,在画面下方显示指令的按键。
-n 检查的文件为noff或troff的格式。
-N 进入ispell后,在画面下方不显示指令的按键。
-p<字典文件> 指定个人字典文件。
-P 不考虑字尾变化的情形。
-S 不排序建议取代的词汇。
-t 检查的文件为TeX或LaTeX的格式。
-V 非ANSI标准的字符会以"M-^"的方式来显示。
-w<非字母字符> 检查时,特别挑出含有指定的字符。
-W<字符串长度> 不检查指定长度的词汇。
-x 不要产生备份文件。
实例
检查文件的拼写。例如,检查testfile文件,可使用如下命令:

ispell testfile
如果文件中出现可疑词汇,则第一个出现的可疑词汇以高亮显示,并在屏幕下方给出词汇的修改意见,以及ispell的操作命令。如下所示:

netwrks File: testfile
Linux netwrk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but security is often an overlooked
issue. Unfortunately
0: networks
[SP] <number> R)epl A)ccept I)nsert L)ookup U)ncap Q)uit e(X)it or ? for help
本例中,检查出netwrks 错误,并提示纠正信息,此时输入"0",即使用networks 来纠正错误,同时继续显示下一个错误,直到所有的错误显示完毕。

通过以上实例我们可以发现,文件testfile中有拼写错误,对该文件进行修改后需备份文件。此时使用如下命令:

ispell-b testfile    #检查拼写错误的同时,备份文件
如果文件已经无拼写错误,则不显示任何信息,通过ls命令我们也可以查看到当前文件目录下产生了文件testfile的备份文件testfile.bak。查看结果如下所示:

s #以列表的形式查看当前目录下的文件
examples.desktop testfile_1 testfile.bak xx01 模板图片 音乐
testfile testfile1 testfile_2 xx00 公共的视频文档桌面
其中,testfile.bak 文件就是刚才命令生成的备份文件,内容与原来的testfile 文件内容是一样的。

网友:
很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
Linux ispell命令用于拼写检查程序

网友:
ispell预设会使用/usr/lib/ispell/english.hash字典文件来检查文本文件

网友:
若在检查的文件中找到字典没有的词汇,ispell会建议使用的词汇,或是让你将新的词汇加入个人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