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倒入DXF

楼主(2021-09-24):
    倒入DXF的对黄框里面没法选层,没法倒进去DXF。这是软件破解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1.将pg,png,jpeg,bmp导入AI,选择工具栏文件-文档设置,可以调整文档大小;
    2.使用选择工具(V)选中图形,点击上方工具栏“实时描摹”右侧下拉菜单,选择“详细插画”,这样可以处理图形周围的毛刺,(当然还可以选择实时描摹的其他选项,目的就是让图形变得平滑干净,方便取点描绘成线条。)
3. 点击工具栏上的“扩展”,将对象转换成路径。
4.在已经描绘好的图形上点击右键,选择“取消编组”。(目的是让图形线条打散,在下一步导入CAD的时候可以更方便。当然也可以在CAD中操作。)
5.选择文件-导出,选择DXF格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AutoCAD版本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其他默认选项即可。
6.至此,转化为dxf的步骤已经完成,当然也可以用AI工具详细绘制图形轮廓后再转换。
7.将以上生成的dxf用CAD打开,选择工具栏上的“格式-单位”,插入比例一栏,选择“毫米”;这一步要保存一下文件,关闭CAD后再重新打开文件。
    8.重新打开单位为mm的dxf后,要将原点设置为(0,0),还要将图形转化为多段线方式。
输入ucs,点击(0.0.0)坐标,将远点设置为0;选中整个图形,输入flatten回车、输入y回车,等待CAD转换;转换完毕后查看线条属性,所有都是Ployline即可。
    9.删除多余线条,保留完整图形,调整大小。输入sc,在图形上选择一个基点,可以拖动设定图形大小,也可以输入比例按比例缩放。
    10.调整好与PCB大小匹配的图形大小后,另存为dxf文件,版本都可以选。
    11.导入到PADS中,在“绘图工具栏”下,选择导入dxf文件,注意dxf文件单位选择“公制”。导入后就可以按照2D线来操作了。(当然如果CAD里面设定的是mil,这里就选mil,单位不一致导入的图形会无法显示。)

网友A:
    可能是DXF问题

网友(2022-05-13):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XF问题

    的确是DXF问题

网友B(2024-03-02):
引用 楼主:
    的确是DXF问题

楼主你好,我导入的DXF图形么有显示出来这个图层怎么调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导入的DXF图形么有显示出来这个图层怎么调出来呢

    导入成功了?然后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导入的DXF图形么有显示出来这个图层怎么调出来呢

可能是dxf本身有问题,重新弄出一下dxf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入成功了?然后没显示?

对的老哥,我也不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老哥,我也不了解这个方面的知识

    display control→fab→user Draft layers→把"DXF_xx"这种的都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play control→fab→user Draft layers→把"DXF_xx"这种的都勾上,就可以了

好的老哥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