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源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9-24):
射频信号源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以GA1484B为例,信号的发出,首先是要有一个信号发出的部分,再有一个参考源,用参考源来激励压控输出一个大信号,并且压控输出的信号也会是一个频率可调的信号,为了控制压控的输出信号的频率,所以,压控要在一个PLL中来达到稳频的目的,压控输出信号以后,下面就对输出信号的频率进行扩频,通过混频和倍频达到目的,我们需要一个频率和幅度都稳定的信号,接下来就是通过ALC对输出信号进行幅度的调整。如果还要调制,哪就在ALC之后完成,这就是他的基本的原理。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