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是三极管吗

楼主(2021-09-24):
mos管是三极管吗?

网友:
三极管工作时,有两种载流子流过PN结,所以它是有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
mos管工作时,源漏极之间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栅源极、栅漏极之间没有载流子流过,所以它是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
所以,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
mos管叫场效应管,mos管和三极管不能直接代换,因它们的工作机理不一样。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