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三极管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1-09-24):
1、在ADS仿真中,优化元器件的参数,得到电阻,电感,电容的一系列值,随便举个例子,比如3.22,4.等值,但是在实际中不一定能找到这些参数对应的原件,那我们在仿真时候该怎么办,或者说具体做电路板时候该如何处理?

仿真设计属于纯理论(当然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理论)范畴,提供的原件参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选择原件时是必须参考的,但考虑到实际电路搭建及原件参数的离散性,也就不必太苛求了,比如3.22可用3.0或3.3标称值代换,4.可用4.3或4.7代换等…………

2、在ADS中做混频器仿真的时候,用的只是二极管或者三极管的模型,怎么根据参数选择实际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使之满足要求?做混频器时候一般选用那种类型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最好是能说几种常用的型。

射频电路的最大特点是功耗低、频率高、布线讲究,因此必须选用射频器件。射频三极管的耗散功率一般不大,但特征频率必须满足要求,以实际电路的功率、频率选择器件参数,宜高不宜低,否则,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至于具体型请上网查询,最好在本区内购器件,拿到器件后不要急于焊接到电路上,最好先进行测试,没有测试条件时,看看能否通过搭接方式在具体电路上,一旦焊接,商是不能给你挑换器件的。

网友:
射频电路的最大特点是功耗低、频率高、布线讲究,因此必须选用射频器件

网友:
在ADS仿真中,优化元器件的参数,得到电阻,电感,电容的一系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