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P,FPGA等芯片各适合什么样的处理?

楼主(2021-09-24):
单片机,DSP,FPGA等芯片各适合什么样的处理?

网友:
单片机主要占据低端市场,简单应用都是用单片机,他的技术起步最早,最成熟,也很容易上手,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应用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DSP系统主要是专门用来对离散时间信号进行极快速的处理计算的,在这方面,编译和执行效率都非常高,但综合应用能力不及单片机,因此在数字滤波,FFT,频谱分析等方面DSP独挡一面.

FPGA则与上两者区别较大,前两者都是传统的嵌入式处理器,它主要以逻辑功能强为特点,它的技术还比较新,个人认为正在成熟之中;因为目前的像MSC,DSP控制能力还不是很容易实现(但是实现了还是暴强的),现在要用FPGA或CPLD中写个CPU出来还是很要技术的(也许是我太烂了,至少我现在不行)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