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FPGA

楼主(2021-09-24):
请教大家,如何进行FPGA的选择,选什么厂家的?还有即使同一厂家的也有不同系列的,该选什么型号的,依据什么?还是凭经验?

网友:
① 选择fpga芯片主要是看fpga片上资源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软件设计要求;还有就是成本,花了大笔钱买来的fpga却只用掉一半都不到的资源就有点浪费,这种情况就可以把fpga选的低端一些。还需要注意的是,芯片i/o支持的电平标准类型是否包含有你的电路设计类型;有可能用到的一些ip核,对你选择的fpga芯片是否支持。
②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不存在不同的fpga芯片实现特定的功能,这完全取决于开发者的程序编写。不同的fpga区别即在于所支持的功能有多有少,资源有多有少而已。

网友:
建议一开始选用自动芯片型号 ,最后再选择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