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EPWM模块总结

楼主(2021-09-24):
1.冲量相等原理: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载到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

冲量:窄脉冲的面积        效果基本相同:输出响应波形基本相同(低频段非常接近,高频段略有差异)

2.正弦波 :调制波            三角波:载波

3.DSP28335具有6组EPWM模块(12路)         每组可以互补输出,也可以独立输出。

例如:EPWM1------------EPWM1A,EPWM1B

4.TB:确定频率/周期 (16位时基计数器)

TBPRD:设置周期 TBCTR:时基计数器

5.同步信号来临时,不管时基计数器已经到什么值,都将置位为相位寄存器的值。(用这个信号调整相位差)

TBPHS:相位寄存器

6.频率与周期计算

1)向上向下计数        Tpwm=2*TBPRD*Ttbclk         Tpwm=1/(Tpwm)

2)向上/向下计数 Tpwm=(TBPRD+1)*Ttbclk      Tpwm=1/(Tpwm)

7.在增减计数模式下可以设置TBCTL.PHSDIR位决定同步信号到来时向下还是向上计数(1:递增 0:递减)(递增或递减模式该位无效)

8.PWM时钟设置

1)使能各EPWM模块的是时钟

2)设置TBCLKSYNC=0,停止所有已使能的EPWM模块的时基时钟

3)分配预分频值与EPWM工作模式

4)设置TBCLKSYNC=1,启动时基时钟

9.影子寄存器:0:使能(下一周期加载,具体可以什么时候加载看寄存器设置) 1:失能(立即加载)

10.设置CMPA,CMPB寄存器值设置PWM的占空比

11.如果装载CMPA或CMPB值为0时,那么设置CMPA或CMPB的值要大于或等于1,

如果装载CMPA或CMPB值为周期值时,那么设置CMPA或CMPB的值要小于或等于(TBPRD-1),

12.死区延时设置

FED=DBFED*T(TBCLK)

RED=DBRED*T(TBCLK) T(TBCLK)就是时基时钟

网友:
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载到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