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地又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对地线进行划分?

楼主(2021-09-24):
在 PCB 设计中,通常将地线又分为保护地和信号地;电源地又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对地线进行划分?

网友:
因为模拟信号很容易被干扰

网友:
因为一个是数字地,一个是模拟地啊

网友:
划分地的目的主要是出于 EMC 的考虑,担心数字部分电源和地上的噪声会对其他信号,特 别是模拟信号通过传导途径有干扰。至于信号的和保护地的划分,是因为 EMC 中 ESD 静 放电的考虑,类似于我们生活中避雷针接地的作用。无论怎样分,最终的大地只有一个。只 是噪声泻放途径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