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将两个矩阵合并?

楼主(2021-09-24):
Matlab如何将两个矩阵合并?

网友:
    C = [A,B]
C = [A B]       % 横向合并,要求A,B矩阵行数一样。逗号或者空格都行。

C = [A;B]       % 纵向合并,要求A,B矩阵列数一样。用分号隔开。

网友:
    应该有合并矩阵的函数Help一下看看

网友:
    >> A=zeros(3,4)

    A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B=ones(2,4)

B =

    1 1 1 1
1 1 1 1

    >> C=[A;B]

C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