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管理芯片选型及应用

楼主(2021-09-24):
    AC-DC电源管理芯片选型基本原则:
 1、普遍性原则:所选的电源芯片要是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门、偏门芯片,减少开发风险。
 2、高性价比原则:在功能、性能、使用率都相近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价格比较好的电源芯片,降低成本。
    3、采购方便原则:尽量选择容易买到、供货周期短的电源芯片。
4、持续发展原则:尽量选择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停产的电源芯片。
    5、可替代原则:尽量选择pin to pin兼容芯片品牌比较多的电源芯片。
6、向上兼容原则:尽量选择以前老产品用过的电源芯片。
 7、资源节约原则:尽量用上电源芯片的全部功能和管脚。AC-DC电源管理芯片的选型过程是对各个维度考量的折衷。
AC-DC 模块电源应用说明
   1.  基本测试电路连接

    2. 产品典型应用电路
    图2 常规AC-DC 典型应用电路
(1)FUSE 是输入侧保险丝,应选择具有安规认证的慢断保险丝,推荐值为:5W 以下产品选择1A/250V、10W-15W 产品选择2A/250V、20W-60W 产品选择3.15A/250V,具体选型可参考相关技术手册推荐值。
注意: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取值过大则起不了保护作用,过小则容易因起机时输入电容充电引起误熔断。
(2)MOV 是压敏电阻,对产品输入端的浪涌电压进行防护,压敏电阻规格选型建议参考相应技术手册参数。
    (3)NTC 是热敏电阻,可以减少产品在启动过程中的冲击电流,推荐值为5D-9。如果产品的输入功率较大,推荐选择绕线电阻。
    (4)C1 是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建议使用高频低阻电解电容,容值选择建议参照技术手册的推荐规格值,电容耐压降额大于80%。
(5)C2 是陶瓷电容,去除高频噪声,推荐值1μF/50V。
    (6)TVS 管在模块异常时保护后级电路,建议使用。
    注:对双路或三路输出模块,原边应用电路相同,副边可以看作两个或三个独立变换器来选择滤波参数。
EMC 推荐电路
当应用于电磁兼容比较恶劣的环境时,需要加入更高要求的EMC 滤波电路。图3 为一种典型输入EMC 滤波电路,仅供参考。

    多路输出的负载要求
    对于常规多路输出的模块电源,一般只对主路进行稳压设计,各个辅路输出电压精度受负载影响较大,因此要求产品的各路均带等比例的平衡负载。
例如:型号为LH05-10D0505-01 的双路输出产品,主路满载电流为900mA,辅路满载电流为100mA,如果客户在实际使用中主路的负载为90mA,那么根据负载比例平衡,辅路所需要带的电流为10mA。若客户对辅路电压的精度要求较高时,请在辅路后面加一个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主要应用于辅路负载较轻,导致输出电压升高的场合)。如图4 所示。

网友:
    热敏电阻可以减少产品在启动过程中的冲击电流

网友:
    多路输出的模块电源,一般只对主路进行稳压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