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电路板厂家pcba加工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楼主(2021-09-24):
  深圳电路板厂家pcba加工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PCBA, 即PCB元件组装,贴片和焊接在PCBA中是核心的环节。那么,深圳电路板厂家pcba加工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一、 运输:为防止PCBA损坏,在运输时应做到:
  1、盛放容器:防静电周转箱。
  2、隔离材料:防静电珍珠棉。
  3、放置间距:板与板之间、板与箱体之间有大于10mm的距离。
  4、放置高度:距周转箱顶面有大于50mm的空间。

  二、 PCBA加工洗板要求:
  1、板面要求:洁净,无锡珠、元件引脚无污渍。
  2、洗板时应加以防护的器件:线材、连接端子、继电器、开关、聚脂电容等器件。

  三、元器件要求:所有元器件安装完成后不允超出PCB板边缘。

  四、焊接要求:
  1、PCBA加工中,电解电容、锰铜丝、带骨架或环氧板底座的电感、变压器,原则上不允许扶正,要求一次焊好。
  2、 PCBA加工过炉时,由于引脚受到锡流的冲刷,部分插件元件过炉焊接后会存在倾斜,要求补焊人员对其进行适当修正。
  3、卧式浮高功率电阻可扶正1次,扶正角度不限。
  4、元件引脚直径大于1.2mm的卧式浮高二极管或其他元件,可扶正1次,扶正角度小于45°。
  5、立式电阻、立式二极管、陶瓷电容、立式保险管、压敏电阻、热敏电阻等,底部浮高大于1mm的可扶正1次,扶正角度小于45°;底部浮高小于1mm的,须用烙铁将焊点熔化后进行扶正。

  以上是深圳电路板厂家pcba加工注意事项的阐述,更多pcba加工问题可以咨询深圳中信华。

网友:
电解电容、锰铜丝、带骨架或环氧板底座的电感、变压器,原则上不允许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