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PMOS控制电池电压输出

楼主(2021-09-24):
NMOS+PMOS控制电池电压输出

1.在mcu_CTL给高电平的时候,Q5、Q1导通,BAT_OUT输出电池电压3.7V,这个没问题

2.在MCU_CTL给低电平的时候,Q5、Q1截止了,为什么BAT_OUT输出还是有0.2V左右,是什么原因?如何改善这个bug

3.按照PMOS体二极管的内部结构,由D→S,所以S接的是BAT,这个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A:
    R5用47K  在Q5的G极对地加一个20K电阻

网友B:
    这样试试看

网友:
    低电平的时候看一下Q1栅极电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用47K  在Q5的G极对地加一个20K电阻

为什么?说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试试看

你这样改的原理是?而且改小了电阻,耗电更严重

楼主:
    D和S之间漏电很小的MOS  大家有没有推荐

网友C:
    输出端加个电阻用来释放电荷就可以了

网友D:
PMOS会有一个小的漏电流到BATOUT,在BATOUT加一个电阻对地,电压就应该没有了。或者改用NMOS控制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OS会有一个小的漏电流到BATOUT,在BATOUT加一个电阻对地,电压就应该没有了。或者改用NMOS控制负极

    这个有可能是输出端的残留电荷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加个电阻用来释放电荷就可以了

这样还是有消耗啊  目的是完全关断  低功耗

网友:
    这个可能是Q1的体二极管漏电流导致的,可以看看手册。解决办法可以尝试在BAT_OUT端,对GND加一个1-10K的电阻,降低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
    BAT_OUT 对地加个1K电阻,回来报告电压有变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