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源直流阻抗仿真,怎么仿呀,

楼主(2021-09-24):
    目前我会用power si做 有频率的Ac阻抗仿真,设置1到300M的频率,但是直流阻抗仿真怎么做啊?感觉使用powerdc做,但是我看教程power dc是做压降的,迷茫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教材方便分享下吗

网友:
    直流压降结果里面有直流阻抗,找找吧。就算这个软件没有,有电流有压降,还不会算直流电阻吗

网友(2021-11-23):
    PCB PDN analysis 可以做电源平面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