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试验的认识和环境可靠性测试

楼主(2021-09-25):
环境试验有自然暴露试验、现场试验和人工模拟试验。自然暴露试验是将试验样品放到某些典型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一般分露天、棚下和室内三种状态进行暴露自然暴露试验的时间较长.在整个暴露过程中需要对试验样品进行定期测试,以分析研究试验样品性能参数受环境影响变化的规律。现场试验是将试验样品放置在各种典型的使用现场,进行正常使用定期测试。这就是典型的使用情况试验试验中所发现的问题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产品在该种使用现场的适应性能和质量情况。以上两种试验,所需费用较大,所消耗的时间也较长,试验的重复性和规律性也较差,但是试验中所发现的问题却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实际使用状态,因此。这两种试验是人工模拟试验的基础。

环境可靠性实验室

人工环境试验可以分为模拟单一环境因素对实验样品影响的单项试验,模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环境因素同时作用于试验样品的综合试验以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环境因素依次或交替作用于试验样品的组合试验三种。单项试验所用的试验设备比较简单,试验费用较低,对试验过程中产品所发生的故障也比较容易分析,但对实际环境的模拟性较差。综合试验或组合试验可以更真实地模拟实际环境对产品的影响,尽管综合试验和组合试验的方法都比较复杂,试验的费用相对较高,但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更正确地评定产品的环境适应性能,还是有必要采用这种试验。

环境可靠性检测设备

Delta德尔塔仪器专注于环境模拟可靠性检测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环境可靠性检测设备广泛应用于从原材料、元器件级别,到电路板/模块级别,到整机电子、电器、电力等产品进行恒定温度,恒定湿度,变化温度,变化温湿度,盐雾试验,混合气体试验,臭氧老化试验,UV紫外线加速老化试验,氙灯老化试验,二氧化硫腐蚀试验,高空低气压试验,IPX1~X9防水等级试验,防尘/砂尘试验,跌落试验,燃烧试验,半正弦波/梯形波加速度冲击试验,正弦/随机振动试验,碰撞模拟试验,跌落试验,拉伸强度试验,疲劳试验,地震试验,高加速寿命老化及应力筛选等机械、力学环境试验,气候环境试验和综合环境试验项目。

恒温恒湿试验箱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氙灯耐气候试验箱

部分摘自:《力学环境试验技术》

网友:
使用情况试验试验中所发现的问题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产品在该种使用现场的适应性能和质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