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T4157单刀双掷模拟开关芯片

楼主(2021-09-25):
它可以用作模拟开关或低延迟总线开关。
BCT4157/4157B在广泛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65V至5.5V)下具有5.1欧姆(1.65V)、3.9欧姆(2.3V)和2.85欧姆(4.5V)的最大导通电阻。控制输入,S,可承受高达5.5V的输入驱动信号,与电源电压无关。
BCT4157/4157B是FSA4157/NC7SB4157的改进型直接替代品
♦用于总线和模拟应用的CMOS技术
♦ 宽VCC范围:1.65V至5.5V
♦ 控制输入过压容差:5.5V最小值。
♦ 54dB(10MHz)串扰抑制降低信号失真
♦ 高带宽:300 MHz
♦ 改进了NC7SB4157的直接更换应用PDA系统电池供电通信

网友:
我们也用搞这种种芯片,但是用的高带宽才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