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怎么导出gerber文件

楼主(2021-09-26):
ads怎么导出gerber文件

网友:
1,ADS 2012 不能仿真Gerber文件,ADS是安捷伦的高频模拟仿真软体
2,里面的零件都是特殊建模的,且PCB也是要设置铜厚,铜宽,介质等
3,这个软体不错,学好非常有帮助

网友:
1、首先,用cam350正确的读入gerber,然后file-exprort-gerber data...导出以gbr为扩展名的gerber文件。
  2、打开protel,新建一个pcb文件,点击file-import选择batch gerber导入gerber文件。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2022-11-10):
    可以导入o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