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除了比单片机运行速度快些,还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2021-09-26):
DSP除了比单片机运行速度快些,还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
“运行速度快”这是个很虚化的说法。现在来讲很多DSP的运行主频并不一定比微控制器更高了,不过DSP都有大量针对矢量及浮点算法优化过的、周期更少的指令,在进行大量、集中的运算时其效率会远远高于微控制器。

网友:
DSP的片内资源和运行效率强多了,只不太适合事务处理,针对复杂运算时的效率(特别是需即时处理无延时信号处理)用单片机是没办法处理过来的,而且单片机片内的外设一般都是廉价版只能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严格场合DSP由于片内外设和运算单元性能匹配较好反而性价比更高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