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元器件符号按教程应该是软件自带就有,为什么我这个就没有例如电容、电阻...

楼主(2021-09-26):
这个放置元器件符号,按教程里面的应该是软件自带就有的,为什么我这个里面就没有例如电容、电阻这些东西呢?是软件问题吗?

网友:
原理图中所有的元器件都在 schlib1中有了啊。包括电阻电容。
你的第二张图里 component_1 是个啥?哪里来的?

楼主:
可能是符号库不对,检查一下schlib1.schlib是不是从平台上下载下来的那个,可能是自己建的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