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号线外包铜箔有用吗?铜箔需要特殊处理吗?

楼主(2021-09-26):
请问信号线外包铜箔有用吗?铜箔需要特殊处理吗?

网友:
要看什么信号。信号线包地要注两个问题点,一个是容抗,还有一个是感抗

网友:
一般不需要特殊的

网友:
有用的但不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
    有用,相当于多了一个参考平面。具体解释【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記】书中第3.13有详细解释

网友(2021-11-01):
    很有可能是处于EMC的考虑,起屏蔽作用

网友:
    铜箔是用来屏蔽信号不受外界干扰的,所以需要做接地处理,否则很难起到屏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