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感没有交流电感或者直流电感呢?

楼主(2021-09-26):
我看到很多教材里面都有提到极化电容(直流电容)和非极化电容。但为什么电感没有交流电感或者直流电感呢?

网友:
有极性的电感是存在的,它们通常都有一个永磁体用于直流偏压。虽然没有必要,但是这是的确存在的。

网友:
极化电容(主要局限于其应用)被使用的原因是一个极化电容器可以做的比相同容值的非极化电容器要小要轻,如果非极化电容器能做到同样尺寸,重量以及成本的话,那就没有使用极化电容器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