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D的PCB防护(1)

楼主(2021-09-26):
ESD的PCB防护(1)

ESD的PCB防护(1).pdf

网友A:
采用多层板,单独的电源平面或者GND平面,信号层尽量靠近电源平面或GND平面,尽量减少信号回流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多层板,单独的电源平面或者GND平面,信号层尽量靠近电源平面或GND平面,尽量减少信号回流路径

模拟地和数字地需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