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产生的原因?

楼主(2021-09-26):
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产生的原因?

网友:
共面性差,特别是FQFP器件,由于保管不当而造成引脚变形,如果贴片机没有检查共面性的功能,有时不易被发现

网友:
引脚可焊性不好,IC存放时间长,引脚发黄,可焊性不好是引起虚焊的主要原因

网友:
焊锡膏质量差,金属含量低,可焊性差,通常用于FQFP器件焊接的焊锡膏,金属含量应不低于90%

网友:
预热温度过高,易引起IC引脚氧化,使可焊性变差

网友:
印刷模板窗口尺寸小,以致焊锡膏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