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iti流程控制,一个流程走完了,如何触发最后的事件。

楼主(2021-09-26):
Activiti流程控制,一个流程走完了,如何触发最后的事件。

网友:
在流程结束事件(endEvent)前添加一个java service或web service任务,从前面流程中取参数,执行交付的业务流程

网友:
在pl/sql developer工具,也可以在其企业管理器中进去后中选sequence,然后新建,写上序列号名称seq,最小值写1,最大值不用管,开始于写1,增量是1,其它的默认就行了
    sequence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得到后面一个值,一个是得到当前序列号的值
    sequence.nextval得到是下一个序列号值
    sequence.currval得到是当前序列号的值
    你可以用select sequence.currval from seq
    序列号建完后就入表里面插入
    insert into table (id,name,age) values (seq.nextval,'刘翔','20');
    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