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9-26):
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对象是各种无源的镶嵌芯片。比如公交一卡通,它本身只是一个带有射频天线的芯片,当它接受射频照射,在自身的天线中吸收一定的电能使得芯片把卡片自身的密码传送到射频发信机,当射频发信机确认密码有效后,将会执行与业务有关的数据交换,完成一次有效工作

网友:
RFID射频识别系统的基本工作流程

      (1) 读写器将无线电载波信号经过发射天线向外发射;

     (2) 当电子标签进入发射天线的工作范围时,电子标签被激活,将携带信息的代码经天线发射出去。

    (3) 系统的接收天线接收电子标签发出的载波信号传输给读写器。读写器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调解码,再把包含有冻干材料信息的信号送入上位机的控制系统。

    (4) 我们把各种材料的冻干曲线编制成一套数据库管理系统,储存在PC机中。当PC机中的控制系统接收到电子标签中的信息时,便快速寻找到相应的冻干曲线,并控制冻干设备进行一系列的工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