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要接收几个按键信息

楼主(2021-09-26):
DSP要接收几个按键信息,目前想用单片机处理按键,并连接到DSP,求推荐一款引脚比较少的单片机。

网友:
用DSP的IO口是可以的。原理其实跟用单片机IO口接按键扫描是一个道理。如果硬件添加单片机只是用来实现按键扫描,那就肯定不建议了。如果按键比较多的话可以采用一些串行的按键扫描芯片,可以接多开关,并且是串口通讯,节省IO口,比如常用的ZLG7289等等

网友:
其实你就可以选择AT89S51这块芯片,和C51很接近,因为这方面的资料相当多,一般上手比较快,引脚只有40个,足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