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中如何设置一个显示快捷键

楼主(2021-09-26):
AD中如何设置一个显示快捷键

例如我想设置一个显示的快捷命令,

例如 CTRL+1  是显示TOP层

例如 CTRL+4  是显示BOTTOM层

例如 CTRL+5  是显示阻焊开窗层

这种快捷键如何的设置。  之前看见有这种教程,现在找不到了。

这种实用型的在AD的论坛中却不多见。

网友:
1. 在PCB界面上,在大写字母开启下,分别按下B和C,就打开快捷键配置界面
2. 接着打开Tools->Via stiTching/Shielding->Add Shielding to Net...,注意在最后面的Add Shielding to Net...上双击,即可打开该功能的快捷键设置界面,在下拉列表内选择一个快捷键就行,注意不能和其他的快捷键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