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法测量介绍

楼主(2021-09-26):
四线测试法被认为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消除引线电阻引入误差(或将其将至最小的)的测试方案,作为初学者来说,除了了解测试方法,了解它的原理及优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四线法测量的原理及特点:
(一)、四线法原理介绍
四线法,我们也可以称为四端点测量技术、开尔文测量法,是一种电子线路中的阻抗测量法,主要用于电阻阻值的精确测量。
(二)、二线法测量的局限
当我们在使用二线法测量电阻时,根据欧姆定律R=U/I,不论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测量阻值,测量结果都会受到导线电阻的影响,导致电压下降,远距离测量时由于导线更长造成的压降(电压下降)更大而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在实际测量中受限于某些条件而只能远距离测量电压,此时由于远距离测量中大电流流经长导线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压降,而对测量电阻阻值造成影响。
(三)、四线法如何精准测量
四线式测量方法示意图
四线法测量由额外导线引至伏特计,则可避免测量电阻时受到导线电阻造成的压降影响。由于伏特计内电阻极大,流经伏特计的电流值相比于流经待测电阻电流值小到可忽略,所以额外导线产生的压降不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此时所测电压与安培计所测电流之比即可近似为被测电阻阻值。
(四)、四线法测量的优点
1、导线电阻产生的电压差几乎为零,不影响电压测量结果。
2、由于仅有极小部分的电流(小到可忽略)流经伏特计,故也不影响电流测量结果。
3、待测电阻为低电阻,同样可精准测量。

网友:
由额外导线引至伏特计,则可避免测量电阻时受到导线电阻造成的压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