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更新数据库后,为什么前一个数据库的属性仍然存在?

楼主(2021-09-26):
orcad更新数据库后,为什么在cis的查询界面仍能搜到之前数据库的属性,有什么办法能更新查询界面的数据库属性?图片为数据库更新过后的样子。

网友A:
    UPDATE tableName SET fruits=CONCAT_WS(', ', fruits, 'oranges') WHERE i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 tableName SET fruits=CONCAT_WS(', ', fruits, 'oranges') WHERE id=1;

    请问遇到我输入命令的方式是否出错了?帮忙截个图,让我看看是怎么操作的,谢啦

楼主:
    谢谢帮忙,产生explore与query页面的表头不一样的原因是capture.ini文件中保存有之前数据库的表头信息,更换数据库后并不会自动删除,手动删除capture.ini中的相关表头信息就能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