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的时候改线宽都是只能用当前设置的单位嘛?

楼主(2021-09-26):
画线的时候改线宽都是只能用当前设置的单位嘛?   画线的时候如果在线宽栏里直接输入带单位的数值之后,总是显示User units conversion failed.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直接转换的

网友:
    改一下线宽规则就好了

网友:
    把规则设置好了

楼主:
    可能我说错了,比如我在用MM单位画板子,但是线宽我输入的是MIL单位    这样   不会自动转换

网友:
    AD可以,allegro照你这么说应该不行,直接把单位设置换成mil就好了吧

网友:
    不会,你要不改单位,要不直接换算成目前设计下想要的宽度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一直轉換單位會有誤差請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