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惑 axlGRPDrwRectangle参数问题

楼主(2021-09-26):
    各位路过的大神,请问一下这个画矩形的函数,后面的这个坐标参数这么写有问题吗?还有就是前面的参数handle到底该写啥?看了帮助文件知道是定义图形类型为矩形的,但是到底该写什么呢?
    axlCmdRegister("hello",'hello)
    defun( hello ()

    axlGRPDrwRectangle(handle '(-1000 1000) '(1000 1000)))

    )

    ————————————————————————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在一个圆内,从中心点开始以一定间距拼矩形,初始的矩形是有的,其实最方便的是复制,不过为了后面判断矩形是否在圆内,所以想采用两点的方法来画矩形。现在是画第一个矩形,skill用过没接触过怎么写,见笑~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053
    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053
    你参考一下

    这个帖子有看到,里面列了很多专有的函数,axlGRPDrwRectangle也在列不过没有注释。

网友:
    你需要的函数是
    axlDBCreateRectangle()

    axlDBCreateRectangle(
    l_bBox
    [g_fill]
    [t_layer]
    [t_netname]
    [o_parent]
    )
    ⇒ l_result/nil

    Arguments
    l_bBox Bounding box of the rectangle: Lower left and upper right corners
    of rectangle
    g_fill If t then the fill is solid. If nil (default) then the rectangle is
    unfilled.
    t_layer Layer to which to add the rectangle. Default is the active layer.
    t_netname Name of net to which the rectangle is to belong. This argument
    is meaningful only if the rectangle is being added on an Etch
    layer.

    o_parent dbid of object of which the rectangle is to be a part. Use either
    the dbid of a symbol instance or use nil to specify the design
    itself.

网友B:
    axlGRPDrwRectangle   需要   axlGRPDrwInit   初始化

    axlGRPDrwInit
    axlGRPDrwInit(
    r_form
    t_field
    t_func
    )
    ⇒ r_graphics/nil

    Description
    Sets up necessary data structures for triggering the graphics callback into the graphics field.
    Arguments
    r_form Handle of the form.
    t_field Name of field into which the package should draw. (Only
    THUMBNAIL fields are supported.)
    t_func Name of the drawing 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 is
    invoked with the graphics handle as the parameter.
    Value Returned
    r_graphics Graphics package handle.
    nil Failed to set up necessary data structures for triggering the
    graphics callback due to invalid argu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GRPDrwRectangle   需要   axlGRPDrwInit   初始化

    axlGRPDrwInit

    就是要先运行 axlGRPDrwInit来得到r_graphics这个参数的意思吗?谢谢!没人指教一下,这些浅显的东西看资料也很难看明白我再去研究一下axlGRPDrwInit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