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设计DDR部分 From-to不显示距离

楼主(2021-09-27):
该问题貌似是AD16版本以上就不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等长布线 用xsignal,可以自动看到整个信号路径的长度(包含串联匹配电阻前后网络长度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长布线 用xsignal,可以自动看到整个信号路径的长度(包含串联匹配电阻前后网络长度之和)

xsignal适合flyby布线,T型布线不太适合吧